电梯设计中使用CAD二维设计图,检查出问题时怎么避免重新绘制草图?

楼主(2013-04-22):
电梯设计中使用CAD二维设计图,检查出问题时怎么节省设计时间避免重新绘制草图?

网友:
现在都在使用三维CAD建模设计,公司可在设计上由二维升级到三维。大多数用户使用西门子Solid Edge同步建模技术,能模拟装配整部电梯,以前都是做好零件再装配,三维建模可以对电梯零部件装配工程虚拟仿真,如出现问题易改。先进行概念设计,再到精确设计,最终实现标准化设计。缩短周期,节约成本,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