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面积大,粗糙度要求高,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3-04-22):
产品批量较大,现在是用普通麻花钻粗倒角,在用4刃倒角钻精加工。但是无法达到要求的粗糙度。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45#调质硬度

网友B:
按使用来说,这3.2是没必要的。如果必须达到这个3.2,要么上车床让工件旋转。要么用镗刀,让刀具旋转。但必须夹紧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使用来说,这3.2是没必要的。如果必须达到这个3.2,要么上车床让工件旋转。要么用镗刀,让刀具旋转。但必 ...

首先:1:零件不是圆形,是不规则的物体:2:直径8的孔是冲压出来的 3:数控车是没有办法也不能在数控车上加工后数控铣加工,只能在钻床上加工。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B: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天上不会有馅饼掉下来。我只是提示你,你可以不满,同样的工件我也在做。还有你的态度?!!!!!!!

网友C:
哈哈,别吵哦。
这产品车床倒比较科学,外形不是圆就不能上车床了?异型件车的海了去了,还有什么叫只能上钻床,都能上钻床了,还怕上不了数控?
当然你要上钻床,那就成全你,去买全磨倒角刀,单刃的,就是贵点。

网友:
我以前做过,用麻花钻倒角,光洁度可以达到1.6,后角小一些,最好零度.

网友:
只用麻花钻就行了

网友:
买把倒角刀这么困难啊 ,好点的没问题

网友:
钻头磨好点,直接倒角,速度不要太快,适当的放点乳化油,钻头后角不要太大,

网友(点评):
应该这样做就可以了

网友:
圆的可以用车吧,
或者打磨刀具

网友:
批量大,建议倒角刀或者自制成形锪钻,以孔定位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天上不会有馅饼掉下来。我只是提示你,你可以不满,同样的工件我也在做。还有你的态度? ...

不好意思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别吵哦。
这产品车床倒比较科学,外形不是圆就不能上车床了?异型件车的海了去了,还有什么叫只能上 ...

考虑到成本等其他问题,就好能再钻床上加工,其产品外形较大,一个零件上有9个孔都要倒角,所以上数控车不合适。

网友(点评):
全磨倒角刀就是装钻床的啊

网友:
这孔鍃出来没问题吧? 3.2而已

网友:
倒角刀钻床上也不是很理想的。最理想的是上车床,工件小的,数控仪表车床最合理。至于工件形状只要设计合理的夹具就行。孔10.2,厚度8.也是这样的90度喇叭口,工件长条弯曲的。上的是数控仪表车床,效果挺好的。批量货。

网友:
那用废了的钨钢刀磨把倒角刀啊 转速打高   你这个倒角是做什么的

网友:
刀具要合适,这的靠经验

网友:
3.2不算精了。直接麻花钻

网友: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求这么高的粗糙度呢

网友:
用中心钻呀 转速低点加冷却 能达到1.6

网友:
你这个零件 貌似在车床上一刀下  反面 可以上磨床磨

网友:
在用4刃倒角钻精加工后再在下面放砂纸,精磨一下

网友:
你这个没标厚度啊,所以实际上不知道倒角面积有多大。
8楼和12楼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锪钻行不行?

网友:
锁平头螺丝的地方能有多少要求,现在的设计很多都比较脑残,没有毛刺基本就O了,钻头磨一下就好了,多大事啊。

网友:
加我QQ,我两聊。直接教你怎么加工271227886
1.这是调质普通高速钢中能加工少量的,你即上冲床,说明量不小。所以高速钢的刀具不是个合理的选择。
2.如果上车床,可以用工装来装夹
3.也可以用磨头上铣精加工,别说3.2,0.8也可。

网友:
用麻花钻,很容易能达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