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米的齿轮怎么画

楼主(2013-04-22):
直径3米的齿轮怎么画,我没有设计参数呀,以前画减速器的参数完全不够用

网友:
关键是齿数,模数与齿向与齿形,内孔等,大不大没关系吧???

网友A:
中心距,速比,所承载的力量大小与模数有关系,模数越大承载的力量越大,是斜齿轮的还与螺旋角有关,螺旋角越大齿轮的重合系数越大,所受的轴向力也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速比,所承载的力量大小与模数有关系,模数越大承载的力量越大,是斜齿轮的还与螺旋角有关,螺旋角 ...

老师说最大的齿轮直径为2米,超过了一半要分段,然后在连接起来

网友(2013-11-08):
现在画齿轮还要画?直接有外挂

网友:
画什么啊,找一个普通的,把模数跟齿数改了不行?

网友:
这个有参数的吧~不是随便画的~

网友:
这个现在都有外挂工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