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求教

楼主(2013-04-22):
一孔一面定位,孔内的芯轴长度多少才不会和面定位发生过定位,芯轴的长度和孔的长度有什么关系吗?先谢谢了!!

网友:
心轴和面定位理论上是没有过定位的,一面一孔,六个自由度还有两个自由度没有限制怎么会过定位。
按楼主的描述,你需要控制心轴和平面的垂直度,具体要求多少要看你定位精度要求、工件多大,定位孔所处位置。
只考虑心轴定位的话,心轴长度和孔径关系,可以参考钻套。要求稍高一些,长度一般在2.5~3.5倍孔径。

网友(点评):
面做第一基准约束3个自由度,孔做第二基准约束2个自由度,只剩一个旋转的自由度没有约束。孔做第一基准,面做第二基准,同样结果。

网友(点评):
面只是支撑,如果没有夹持的话,工件不会向上移动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和端面的垂直度不好,而且这个心轴又太长,就会导致孔通过心轴但是端面贴不实定位面。如何合理取这个心轴长度呢,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和端面的垂直度不好,而且这个心轴又太长,就会导致孔通过心轴但是端面贴不实定位面。如 ...

端面和孔不垂直,那以心棒为定位,芯棒与孔的差值按照装夹长度和加工点长度比例放大或缩小。所以不要纠结其它的,你只要计算芯棒与孔的最大公差,和加工要求的公差比例多少,然后看一下加工长度,那就知道芯棒要多长了。
至于孔方面的公差超差或直线度很差等等,那就是产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和端面的垂直度不好,而且这个心轴又太长,就会导致孔通过心轴但是端面贴不实定位面。如 ...

这需要计算了或者你自己画图比划一下也可以,和心轴和孔配合间隙、心轴长度,以及定位大小、定位面平面度是相关的
你这啥都没提供,没法给出确切值。

网友A:
提问者,你太无聊了

网友:
关键是看图纸要求的主要基准是面、还是孔;
如果是以孔为主要基准,那销子就不能比孔短,至少要和孔一样长;
如果是以面为主要基准,销子越短越好,一般3-5m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者,你太无聊了

请问这位大神,无聊到哪里了,难道简单的问题不能问吗,肯定这问题入不了您的法眼,我这好像也是在简单区提问吧??顺便谢谢楼上各位有心人的回答,让我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