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砂机的控制操作箱内接线常出错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2):
混砂机的控制操作箱内接线常出错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Q5 q1 _- u+ V# V

网友:
您选用的是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吧?接触器闭锁中使用辅助触点较多,接线太复杂了。LOGO!能实现电机星接与角接转换时间的间隔,可以避免转换过程中电机星接与角接同事存在造成短路。相当于小型PLC,可代替继电器的逻辑功能,控制接线及系统的调试等,主要应用于批量产品生产,可减少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