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镗铣加工中心的主轴伸长会影响加工精度吗?求助

楼主(2013-04-22):
请问卧式镗铣加工中心的主轴伸长会影响加工精度嘛

网友: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不过也要看加工什么东西。

网友A: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不过也要看加工什么东西,满足精度就可以。

网友B:
看是不是刚性主轴,如果不是要用镗模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不过也要看加工什么东西,满足精度就可以。

哦哦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刚性主轴,如果不是要用镗模架

就是5轴的W轴。。。应该是钢性的吧?

网友C:
肯定会有影响,就看你工件的要求了!轴伸出来越长,刚性越差,在同样的切削力作用下,变形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5轴的W轴。。。应该是钢性的吧?

一般讲是刚性的,非刚性主要指的是采用加长镗杆,此时主轴的作用仅限于提供扭矩 而刚性靠镗模架保持。如果主轴有进给功能,刚性相对镗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讲是刚性的,非刚性主要指的是采用加长镗杆,此时主轴的作用仅限于提供扭矩 而刚性靠镗模架保持。如果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有影响,就看你工件的要求了!轴伸出来越长,刚性越差,在同样的切削力作用下,变形越大!

嗯 了解了 自己去试试 感谢!!!

网友(2013-07-01):
你说的应该是W轴伸出吧?镗铣床的特点就是W轴伸出加工,一般没什么精度问题,就是看你用的镗铣床的质量了。

网友:
主要看机床刚性和精度

网友(2014-08-13):
伸长了,刚性也随之下降!

网友:
看伸出来多长,镗杆多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