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12459为什么没有壁厚标准

楼主(2013-04-22):
例如冲压弯头:DN65-Sch40-20-90E(S)GB12459
我如何选择壁厚呢?为什么标准里没有呢?很疑惑,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半径大的壁厚大。

网友A:
有壁厚,看后面的压力等级就知道了,比如Sch40

网友B:
不同压力等级对应的壁厚都不一样,你要查更详细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壁厚,看后面的压力等级就知道了,比如Sch40

请问sch40表示的是壁厚吗,怎么查到壁厚值呢?

好像之前查到的资料说sch表示的是抗拉强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压力等级对应的壁厚都不一样,你要查更详细的表

请问更详细的表是哪个表呢?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