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出来的丝看起来不光滑,用的是仪表车床,大家是怎么车丝的?

楼主(2013-04-22):
小弟刚刚学习 。今天连手车丝 1.5螺距和1.0螺距都实验了。刀具很锋利 合金刀车铜和铝

结果车出来的丝看起来不光滑 由于小弟的是仪表车床 没次进给量 4丝从600转到1000转都实验了

效果还是不明显 不敢实验1700转 太快了。

老师们说说你们是怎么车丝的

这个也不是我做的

能车成这样就好了哦

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刀 高了? 看起来不光滑,   刀开槽了吗

网友(点评):
老兄牙刀要开槽吗

楼主:
先看看小弟的刀

这个是小弟车的1.0螺距 看起不怎么样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丢人啊

哎 这个看起来真想 扇自己两瓜子

最后看看小弟手的DIY床

网友:
这刀要开槽吧,车黄铜到是不用 ,铝的话还是要开槽的。另外转速你要是眼力和手能赶的过来。一般也就是5 6百转很高了。还有你分多少次进的余量啊。1.5的话。第一次1mm都没问题,后面递减多些,然后1.3.1.6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点评):
不用开槽哦

网友:
要不要买个数控仪表啊,车铝就不要磨刀了,直接机夹刀,什么度都有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没人会给我配刀啊

网友(点评):
当然我的服务是一条龙的,你要配什么刀?论坛里有好几个都是卖刀玩刀的刀客,价格得自己把握。

网友:
你同样的转速车个大点的螺纹试试,如果能车光,那就说明车小件转速还不够。如果车大的也不光,就跟磨刀有关了。问5楼顾老板买数控仪表车上机夹刀吧,反正车铝的不费什么刀。

网友(点评):
哈哈,好,买了给你提成啊。楼主不要误会我和他不是一伙的。

网友:
楼主你的用刀量估计不大,专用的几把刀配一下就可以了,螺纹刀必须的。

网友:
铝也分很多种吧?硬铝的效果更好点。楼主怎么没见你的小拖板的电机啊?怎么能数控车螺纹的?手动进的?

网友(点评):
手动的 不是数控

网友:
不用开槽,只要加冷却液,

网友:
不是转速越快越好,五年普车路过

网友(点评):
是的,这螺纹转速用不着高,你还没换数车啊?啥时候换啊?

网友(点评):
我一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