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轴承,由于损坏,无法判断是哪一类轴承,请教

楼主(2013-04-22):
双列推力球轴承;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双列深沟球轴承;这些种类的轴承如何区别?
如图所示的轴承,由于损坏,我已无法判断是哪一类轴承,更不知道型号,部分参数:d=50,D=110,T=45(约等);
求大神赐教

补充内容 (2013-4-22 20:18):
这个轴承是内圈套在一对称的轴上(受力情况类似简支梁),外圈套在一链轮上。

网友:
烂成这样

网友A: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其余双列深沟球的区别是?

网友:
滚道截面的区别

网友B:
这是个双列角接触轴承5310  尺寸是 50  110  44.4    深沟球轴承和它接近的是62310   尺寸是50   110     40   如果你平时用轴承多的话,加我QQ  我给你一份轴承样本  3823530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双列角接触轴承5310  尺寸是 50  110  44.4    深沟球轴承和它接近的是62310   尺寸是50   110     4 ...

3310,平时对轴承还是比较多。

网友(2013-06-14):
不懂为什么会烂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