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标注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22):
我在SW工程图里面标注的时候,长度尺寸标注会变成角度。是为什么啊!

网友:
选取端点试试

网友:
说明你选取的两条线段不平行

网友:
是的,应该是两条线有夹角

网友:
画三维草图时,没有约束好,比如水平、垂直或平行了

网友:
你标注长度的话,可以只选一条线啊,那样的话怎么都不可能变成角度了!

网友:
画好工程图的关键是在画三维图的时候要仔细认真,各个线条的约束条件要限定好,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可能就是约束条件没有限定

网友:
两条线不平行   先约束一下!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