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2):
哪位大侠知道国内的轴承外圈有的是车的有的是磨的?P4级别看起来外圈也是车的,哈轴和洛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车的精度好保证?

网友:
成本地而已

网友:
这个我忘记了,我去洛轴参观过

网友:
车只用在粗加工,热处理后只有磨一条路。不过要粗磨、半精磨、精磨好多道工序了。你看到P4的轴承像车的痕迹,怕是买到假货了,车削是不可能到4级精度的!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翻新货,用砂纸砂过表面了

网友(点评):
假货也是磨的,而且磨的很漂亮.

网友:
在同等粗糙度下车的和磨的,磨的支撑长度率更高,其耐磨性要好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