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求助

楼主(2013-04-22):
KBN135卧镗,镗∮105MM孔时,与始端10MM处出现一个3MM宽环槽。孔的尺寸105+0.01,环槽尺寸105+0.1。用的是可调精镗刀。加工方法为工步一,用刀试镗6MM长,结果尺寸为105-0.01,此时无环槽。工步二调整镗刀增大0.02MM,结果如上述。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懂,猜测导轨故障,可惜概率很小

网友:
让刀了。。可能是铁屑卡刀,也有可能是刀具本身刚性就不足。。。

网友:
工件什么材料,什么刀具,线速度多少?

网友:
很有可能是进给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积屑拉伤……

网友:
感觉镗孔进刀0.02不大可能,按切削经验,除了铜铝等软金属可以这样进刀外(并且刀要非常尖),一般钢件应该做不了,就算刚磨过的刀能加工,基本上一个孔下来都保证不了尺寸。按经验,那道环应该跟切削余量及积屑瘤有关,可改变转速、进给、切削余量来验证。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热心帮助,我将逐一排查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并且很奇怪的是总是在那个位置有问题,一直怀疑是积削瘤造成的,不过一直也没有证据也没有解决,好在我们后面要加工能加工掉

网友:
照你描述,是二次加工造成的,第一刀调整到位不会出现问题,不影响你们工作进城,不过后面原因不知道 ,希望LZ查出原因后上来说下为什么,学习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