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械三维设计流程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学三维软件很长时间了,到现在竟然连三维设计的流程都不知道,惭愧啊,哪位大师能提供三维设计的流程啊,最好有案例,邮箱764662188@qq.com

网友A:
国内这块有成型的设计流程的企业不多,因为大家做的是山寨产品,用的是盗版软件,顶多用到零件建模,装配,检查干涉,出工程图,CAM加工,模具设计,或者工业设计相关的软件,简单地说只要有中文破解版和中文教程,就有相关的应用。
没有中文破解版,有中文教程,也有局部应用,比如ansys,abaqus,主要是高校教师在用和大企业在用
没有中文教程,有破解版的,应用就更少,比如各种成型分析仿真软件,冲压的,塑流道的,网格划分,前处理,后处理。主要是大企业在用,在垂直技术论坛上小众讨论。
毛都没有的,比如公差分析,人机工程学设计,这些都是挂在三维软件上的,但是因为没有破解版,也没有中文教程,价格还挺贵,只有大企业才买的起,用的上,更是藏在深闺无人知,公共场所无讨论。
购买正版软件的大企业,会连着培训服务和技术售后一块购买,所以有些只有大企业才买的起的软件,有问题都内部解决。少有会上论坛讨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这块有成型的设计流程的企业不多,因为大家做的是山寨产品,用的是盗版软件,顶多用到零件建模,装配, ...

看来大企业 去学习是必然的。

网友:
       三维设计流程?三维软件其实本身只是一个工具,狭义机械行业常用的无非是:ProE,CATIA,SW三种;第一种、第三种用的较为广泛;第二种在汽车行业(BIW白车身工程、包括工业机器人在内的自动焊装生产线设计方向)、飞机行业用的较为广泛;CATIA可以配合DELMIA仿真软件实现工位级、线体级、车间级仿真。
       至于还有一些属于“结构分析”类型的软件,严格意义上并不能成为“三维设计”软件。
       就目前情况来看,仿真软件种类较多,很多大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三维仿真平台,例如西门子等;就广义机械行业来说,例如石化、化工、海洋石油行业,也都有自己的专业三维设计、分析、仿真软件。
       以一个成熟的、运用三维软件进行产品/工程非标设备设计的企业来说:总体上可以分为:方案设计、结构设计、工程图设计3个阶段,方案阶段即根据用户需求、设计对象(包括产品或非标设备)功能要求等确定方案,经过多轮方案评审后确定,接下来对设计对象进行结构细化设计,要细化到可以出图的地步(在结构设计过程中也许会发现问题,可能还会返回到方案的重新改进),最后直接将数模自动转为二维工程图进行尺寸标注等。在这三步过程中,方案、结构设计可以有一名工程师完成、工程图设计可以由经过训练的实习生完成,以提高效率,做到:设计、出图分离。
       无论如何,软件本身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还是人的思维、经验、计算,利用高性能三维软件可以高效的将人的思维加以实现,也应证了那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下面附上几个截图,是我以前设计过的手动焊装夹具示意一下:

网友:
4楼正解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