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自动检索零件问题

楼主(2013-04-22):
请教各位,proe装配的问题。现在D:\机械手 这个文件里有三个文件夹分别是 主体、轴、齿轮。在这三个文件夹里放着零件。我现在要装配,组件asm.放在D:\机械手 文件夹里。如何用search_path_file 进行的设置。
网上说
1.  “记事本新建search.txt文件。
2. search.txt文件 中根据需要,添加搜索零件的文件夹路径。
    如,需要检索的零件放在d:\proework
       则添加  search_path “d:\proework"
3. 可以添加很多search_path
4.添加完成后将文件保存为search.pro
5.config.pro里添加 search_path_file  其值为刚刚新建的 search.pro存放路径
如:search_path_file   d:\proe5.0实现再次打开时的自动检索。
但是我按上述步骤不行啊!请各位高手按照我给的实例说的详细点。比如search.txt中的路径怎么写。是
D:\机械手\主体
D:\机械手\轴
D:\机械手\齿轮
?前面不用加search_path吧?也不用加双引号吧?
还有search.txt的位置放在哪?
请各位说的详细点,实在搞不通了

网友:
真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都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直接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放在同一路径下,,要注意proe要求英文路径,

网友:
注意下需要英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