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来的产品老是粘在上模上要弄他才会掉下来

楼主(2013-04-23):
请问做出来的产品老是粘在上模上要弄他才会掉下来,我在上模那粘了个橡胶他就会自动掉下来,就是上模里面那个凸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用502粘的,可是做不了多久他就会掉了,又要从新粘,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掉还是能让产品不粘在上模上?

网友A:
兄弟,你说清楚了,是什么模具和什么结构,只看这图,只能看看,给不出什么好的帮助的。

网友B:
放个弹簧

网友C:
把橡胶装在模具里

网友D:
脱模剂喷了吗?搞橡胶垫是为何

网友:
看不清啊,发剖视图啊。

网友:
脱模结构是模具设计不可缺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说清楚了,是什么模具和什么结构,只看这图,只能看看,给不出什么好的帮助的。

是组合模!上模是内外剪口的,这太模包含剪片拉伸冲孔收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弹簧

弹簧没地方放,橡胶是粘在脱模那个圈的,放弹簧怕压到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橡胶装在模具里

橡胶粘在脱模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模剂喷了吗?搞橡胶垫是为何

粘橡胶是为了产品不要老是粘在模上,如果用脱模剂,那料有泡拉伸油一下子那脱模剂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胶水都怕热,粘上去很容易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粘橡胶是为了产品不要老是粘在模上,如果用脱模剂,那料有泡拉伸油一下子那脱模剂就没有了!

那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这是上模

楼主:
这个是凸模要怎么弄产品才不会粘在上面,以前粘橡胶他会自动跳到后面,在做的时候很好,但是橡胶老是掉

楼主:
有谁知道要怎么弄吗

网友E:
有兴趣但帮不上忙。

网友F:
有排气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排气孔吗

没有啊!那个孔是我转的,我想放根顶针在里面,那样冲好了就会自动被打出来的,可没想到打到产品了

网友:
帮不上忙  帮顶一下

网友G:
每次喷脱模剂

网友:
装个皮碗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兴趣但帮不上忙。

能介绍个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次喷脱模剂

那是不行的,喷脱模剂太滑了有时会影响产品的,再说我粘橡胶就能让他跳出来,就是橡胶老是掉

网友H:
模把加打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把加打料

有装打料,只是料太湿就会粘在上面

网友I(2013-06-12):
放个弹簧是可行的。就放在你放胶的地方

网友:
模具设计时就要考虑脱料的问题

楼主(2013-09-07):
引用 网友I:
放个弹簧是可行的。就放在你放胶的地方

试过放弹簧但是弹簧没地方固定,还有弹簧太短没用,太长做出来的产品会有点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这个在模具里面叫跳料,防治的办法有很多,把冲孔的冲头做成异形,或加气吹,冲头做踢料结构都可以 ...

如果把冲头做成异形,那样如果入模调太深的话会把模胆打掉的,你说冲头做成踢料结构要怎么做?

网友K:
路过 好 复杂啊能不 能 发详细一点的 图纸

网友L:
是啊有点不清楚

楼主:
这是顶杆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路过 好 复杂啊能不 能 发详细一点的 图纸

在下面,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啊有点不清楚

图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