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前一天车间的YS5120A罢工啦!

楼主(2013-04-23):
车间的YS5120A最近这几天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四五天之前数控车间拉过来一千一百多只双联齿坯插齿,车工不小心把一个没有切退刀槽的齿坯放了进去,因这台插齿机是高速的,加工一个齿轮连上料装夹到加工完工下料的总时间不过两分半钟,工人上料不可能做到每个料都要去看一下退刀槽,结果造成插齿打刀,插齿刀的刀齿一下子打坏了五个齿,拆下来在工具磨床上加水冷却足足磨了半天时间,才把插齿刀打崩的刀口磨出来。装上刀子重新调整机床加工,也就是从这次打刀之后机床发出的声音就更加异常了,在机床循环启动的瞬间,齿轮箱里面发出很响的嘎嘎声。一开始怀疑是刀具主轴冲程皮带轮紧固螺帽松动打滑,但手动单独点动主轴,声音正常,打开机床立柱右侧面的盖板检查主轴冲程皮带轮上的螺帽没有松动。也没有打滑。手动点动工作台与刀具慢速回转电机,在电机启动瞬间发出很大的嘎嘎声,以为是圆周进给电机轴承坏了,关掉机床液压并断电等三个小时之后,让床身油池内的润滑油完全回流到液压站的油箱中,因为本机床液压站与电箱是独立的一个单元,主机是过八根油管,四根加粗的电线连接起来的,且这两个单元摆放的距离很近,只有150mm左右,人是没办法进去拆立柱后盖板的。其中润滑油的油管和回油管都很短,只能把它拆了,以防止在移动电箱过程中拉断油管。到院子里找了一根长的翘棍,把电箱一点一点的往外移,直到移开的空间足够容得下一个人站在里面能活动自如。于是我进去拆下立柱的后盖板,拆下圆周进给同步齿形带,手转动电机皮带轮,很灵活的,很轻松,噪音很小,电机正常。手伸进去拨动齿轮箱上的圆周进给带轮时,带轮在轴上能团团转,且内孔很大来回晃动。松开圆周进给电机底脚板上的四个固定螺丁,并拆下三个螺丁,分别是外面的两个,里面靠近电机皮带轮端的那一个,将电机向外移动到一边去,这时手就可以伸进去拆下圆周进给齿轮箱上的带轮锁紧螺帽了。拆下锁紧帽,拿下带轮,发现带轮的内花键孔已经磨成圆孔了。拿手电筒仔细看了一下花键轴,发现花键轴也磨平了,键也扭曲了。只好打开机床立柱左侧面的挂轮箱盖板,拆下带轮连接轴通油的油封盖,轴的大头通油处是空心的并且还有内螺纹,机床旁边的工位架上正好有一根加长型调质的M10内六角螺杆,顺手拿起旋进去,嘿嘿正好是M10的内螺纹。因为手中没有专门用来拔销的拔销器,固只能就地取才,找了一个内径比齿轮箱上轴承孔稍大一点的齿圈毛坯扣在上面,并在齿圈上又加了一个内孔大小合适齿轮的齿坯,从旁边的Y54上拿了一个厚一点圆垫片,中间的孔正好可以穿得过M10的螺杆。用内六角扳手一点一点往外拉,没费多大功夫就连同轴承一同拉了出来,忙完了这些已经是晚上十点过了,上厕所对着镜子一看,脸已经变成了一只大花猫啦。。。。哈哈!
第二天早上已是十九号了,我电话联系机床生产厂家,购买配件,厂家的人说要去他们家的仓库找一下,他们说这台二手机床生产年代久远,配件有可能找不到了。。我晕啦!不知不觉就是上午十点过了,立马换好衣服坐车参加年会。。

楼主:
年会结束之后,二十一号,我在返程的车上,打电话找厂家售后服务人员,周未休息没有上班,二十二号听朋友说,那个厂家家去了六十人到北京参加机床展了,我又找了他们,他们的人去仓库找了,说已经没有该配件了,这下是没折啦!只能是自己做了,晕死!同步带轮是过去的那种模数制,梯形齿的带轮。内孔的花键也是非标的,六等分矩形花键,经测量是6*25.4*30*8,而现在新版《机械设计手册》上应该是6*26*30*6,就这个问题问了厂家售后服务人员,他们说这个位置的传动力量是很大的。花键的键宽小了强度不够,据他们说这种型号的插齿机这个地方是不容易坏的,除非是该床子以前在别人手中出了大的机械事故才会损坏这个位置,。。。
于是我一下子想起,这台机床在别人家用的过程中,主轴冲程皮带轮发生多次打滑,并且把立柱右上方的盖板都磨了一个深深的皮带轮的印子在上面,当年去二手市场找时,只重点检查上下蜗轮是正常的,齿面没有咬伤,因为当时二手市场有十多台这样的机床,也只有这一台上下蜗轮没有咬伤,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咬齿,厂家听我说了这个事之后,连说我们是运气好!!!

网友:
杨大侠不要愁白头啊,凌晨还在想解决办法。

网友:
描述清楚,技术精湛,祝早日修复!

网友:
崇拜杨大侠

网友:
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您是最可爱的人~~~
==========
凌晨2点多还没休息~凌晨2点多还为社区服务孜孜不倦~~
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杨妈~~~您是最可爱的人~~~
==========
祝福杨妈身体健康~

网友:
够厉害的啊,真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的苦学钻研精神,钦佩。

楼主:
实在是买不到了,只能自己出图,明天让下面的同事下料自己加工吧。这个是带轮连接轴,总长255.8。材料40Cr.这个是同步带轮,外圆118,厚30(除去两面的档板),只能车好齿坯外圆内孔之后线切割了,为了防止做报废,每样各做两件。轴是找车间去年滚齿上滚花键报废的埃及轴,带轮是#45钢,只能另外下料了。如有哪位家里有这样的机床坏了相应配件的,我这里有现成的图纸(工程图),热前相应的轴承档都留了余量,供热后精磨外圆。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描述详细的维修帖,受益斐浅哪

网友A:
请问;加工完成后,热处理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工完成后,热处理怎么做?

带轮是#45钢,车完外圆及内孔之后,高频,线切割。轴的料是40Cr,料是去年报废的埃及轴,也是40Cr,并且也是调质的,经过车,铣等工序,轴承档留余量,整体焠火,回火消除应力,热后精磨轴承档外圆。

网友B:
反正你做齿轮的,不如做成渐开线的,轮子还是用拉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你做齿轮的,不如做成渐开线的,轮子还是用拉刀吧

如果做成渐开线的,那么电机上的那个带轮也得换了。。。中间的那个花键孔我们是有一把类似参数的拉刀,但这把拉刀是标准参数的,我去年用过一次,是用来拉该机床的交换齿轮内花键孔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挂轮,内花键孔大径是25,小径是24.2,键槽是很浅的,而该机床的圆周进给传动轴与带轮的花键大径与小径与挂轮相差很大的,如果改成挂轮内孔花键的参数,显然强度是不够的,我之前也问地厂家的人员,他们也说这个地方产生的扭距是很大的,花键参数小了,会很快磨损的。在说为了做一两件东东去市场买一把专用滚刀那也是不现实的事,这样的损坏也是很少见的,厂家的人也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到我说他们家的机床圆周进给带轮与轴花键咬掉。。。。。

网友(点评):
看你那轴好像是冲击损伤的,矩形花键间隙大了,抗冲击性差的很,并且越冲越大,越来越不搞冲击。

网友C:
粗看了下,明天白天再细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看了下,明天白天再细细看下

两条废的埃及轴已经找好连同我出的图纸一同放到了车床旁边,明天就可以动工了,这样做可以变废为宝,结省维修成本。除非是家里设备不能做的或是因生产需要急用,一般是不会到机床生产厂家买配件的,正常均是我把坏的件拆下来测绘出图并拟定加工工艺,下料自己做,当年这台机床拉回来少了很多配件,挂轮,接刀杆,接刀套,行程轴及轴套,偏心轮固定螺杆块均是我测绘出图做的。只买了几条同步带,球拉杆,多契带轮,等花去5000大洋。

网友D:
呵呵!楼主怎么也用solidworks了?
看了楼主的贴,回想我以前也干维修工的日子,也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哪有需要往哪跑。但那时不会用软件,拆下来的废件就放在机床旁边,车一刀,量一下...够土吧?哈!
佩服楼主整个维修工艺天衣无缝的设计,包括详细的热处理工艺,当努力学习再学习!最后再请教楼主一点:热处理是外协还是自己用氧气烤?花键轴需回火到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怎么也用solidworks了?
看了楼主的贴,回想我以前也干维修工的日子,也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哪 ...

热处理是外协的,因为SW工程图功能强大,我也可以用UG出图的,UG8.0或以上版本的工程图里面可以支持写入汉字。

网友(点评):
楼主是当之无愧的UG高手!在下还向楼主请教过UG8.0的安装方法呢,但把UG装上却几乎没用过了,实在愧对楼主!现在我也用的Solidworks

网友:
经验的总结啊

网友:
杨大姐很厉害!

网友:
有成就感吧!

网友E:
做一个很方便,花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很方便,花键改一下就行了,

花键改了,键宽改小强度不够,容易打掉,哎!这个地方坏了拆装都很不方便的。等两天做好了装回去,又得绞尽脑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年会结束之后,二十一号,我在返程的车上,打电话找厂家售后服务人员,周未休息没有上班,二十二号听朋友说 ...

杨老师  请问这个钻床主轴有好的外协商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杨老师  请问这个钻床主轴有好的外协商吗?   谢谢

那要找一下了,并不是所有的外协都能做得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找一下了,并不是所有的外协都能做得好的。

烦劳杨老师啦   谢谢

网友G:
感谢杨大侠  帖子主题和回复 都很精彩!学习了...愿大侠早日修复!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杨大侠  帖子主题和回复 都很精彩!学习了...愿大侠早日修复!收藏了

谢谢!花键轴因找不到相似参数的花键滚刀,现已经拿到外面铣花键了,明天就可以拿回来。。。。

网友:
好专业,佩服~~

楼主:
花键轴已于昨天下午拿出去热处理了,估记要明后天才能拿回来精磨轴承档的外圆,花键档也留了磨量,热后磨白,按磨白的花键大径以及热前铣屑的小径去配合线切割带轮的内花键孔。

楼主:
外协的带轮今天下午才能拿回来,晕死!办事效率太低了,要是我以前的老板遇上这样的事早就骂死人啦!哎下午机床修了,又一轮加班开始啦!老外催货,没日没夜的加班就象一只猴!

楼主:
晚上六点过,外协的带轮已经拿回来了,我看了一下机床挂轮箱右下方有一个圆孔,拆下分齿挂轮,及挂轮架,试着用右手伸进去,左手拿着花键轴,(花键轴头上的轴承已经装好了),右手向上伸,但不管怎么弄,就是进不去,干活的人手臂太粗,伸进去一半就卡住了,当时我们老板娘拿着手电照着我装配,轴上套着一个单键孔的齿轮,还有两个套子,也是套在轴上给齿轮定位的,手伸进去是根本够不着花键轴的轴承孔位置的,于是就去仓库找了一根细电线,将齿轮与套按照在轴上的安装次序,一一用细电线穿起来,电线的一头穿过带轮端的轴承孔,系在圆周进给电机的底脚安装孔上,另一头系在分齿挂轮的从动轴上,用改刀通过挂轮箱端的轴承孔拨动齿轮,使得那根细的电线正好在齿轮的键槽中,将花键轴的小头(螺纹端向里面),慢慢送进去,一边送一边拉动电线,将齿轮与两个套子一一套到轴上,在送的过程中,左手微动一下花键轴,使得那根电线正好落在花键的键槽中,此时从带轮的那面已经看到花键轴的螺纹部分已经搭在齿轮箱里面的轴承孔中了,然后解开电线的两头,从带轮的那一端抽出电线,左手固定花键轴大头,右手拿着改刀通过分齿挂轮架下方的圆孔中进去,将齿轮一点一点往轴的键上引,并对好键槽,铜棒轻轻敲打轴头,一边敲一边看,直到轴头上的轴承外圈的倒角进入轴承孔时,找一个大小合适的套筒,套在轴头上打轴承的内圈,四方均匀受力的往里打,一边打一边转动圆周进给挂轮的主动轴,以确定是否过紧或卡死,以转动手感灵活为佳。装上油封盖,并旋上固定螺杆,在旋螺杆也是一边旋一边转动圆周进给的主动轴,以防过紧。在打花键轴的过程中切不能用太大的力气打,以免打爆带轮那一端的轴承架。轴装好了,将旧的带轮两边的档板拆下来,找四颗大小合适的铁钉,裁去多余的,穿上并露出的钉头打毛,打扁,两边的档板便被牢牢的卯在带轮上了。带轮最后一部做好之后,拿到煤油中洗干净线切割所留下的电浊氧化铁粉,将带轮装到花键轴上,已经很晚了,原先拆下来的螺帽防松保险片已经缺了两个角,不能用了,只等明天去仓库找了。。。

网友:
贵公司老板得您真心相助真是好运气,希望他珍惜啊。

楼主:
机床已经修好了,干了一天的活,一切正常,机床运行起来噪音比以前小了很多,圆周直给同样的进给挂轮比要比以前快一倍,没办法只得换小圆周进给挂轮比,可见以前带轮的内花键孔损坏之后,失去了连接作用,只能靠带轮那个磨出来的所畏的圆孔与花键轴键的齿顶磨擦传动。以至于发出嘎嘎的响声,带轮与花键不同步,进给过程中打滑。以至进给速度一直提不起来,这个地方比较隐秘,不怎么引起注意,一直以为是齿轮箱里的轴承坏了,在挂轮箱外边用改刀听声音,就象是轴承内圈或是外圈的沟道剥落而发出的声音。机床生产厂家的人也说,他们的机床这个地方是极少损坏的,这个也是他们第一次听我说的。

网友H:
LZ作为一个女人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作为一个女人真不容易

神人啊

网友(2013-07-22):
引用 楼主:
机床已经修好了,干了一天的活,一切正常,机床运行起来噪音比以前小了很多,圆周直给同样的进给挂轮比要比 ...

想拜您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