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主想产业升级,整体自动化承受不起,想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一道工序。

楼主(2013-04-23):
这里能人多。小企业主想产业升级,整体自动化承受不起,想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一道工序。

诚心求人合作。行业竞争激烈,人工涨的飞快。只想在现有设备工序中改进。其中有一道工序是人工拿取,定位。工人一天重复又重复,真的很累。靠手和眼定位,不稳定。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一直想用机器替代。这个设备替换现在有整套全自动的,但是要80万左右,适合大单。规格材料要求太精,不适合我们大多类似的小单位。 我想能花个几万块左右最好。 要求是A到B。距离一般在50-60厘米。A点抓取原料上升高度15厘米左右,移动5-60厘米,下方,松开。定位误差最好0.5毫米左右。市场上有一些类似的设备,都不实用。我需要单做,可以用脚踏开光控制,一个循环几秒完成。或者定时控制完成。 有意向的人联系我。QQ362620579.我提供详细资料供参考。物件不重一般最多1-2斤。平面。大小一般最好不限,最大不会超过100-65厘米。

网友:
自动供料机构,上图最实际。

网友:
要找一个会玩‘凸轮--连杆系统’的家伙,你给他把使用功能说明白了,但这家伙必须是玩凸轮的高手,现在这类家伙少了,

全套系统不能用PLC这些东西,也不用气缸,就用凸轮与连杆,精度高,寿命好,不需要维护,精度可以长期保持,

小鼻子的小企业,就很少用电气自动化系统,都是机械自动化系统,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点评):
'凸轮--连杆系统’是好,不过他的东西100-65厘米可能不合适。

网友:
上产品图片和完整工序的人工操作图

网友:
我刚完成一个改造,原来数控车床一个人看两台,机械的完成上下料,启动动作;现在加装了自动上下料;成本不到1万5千元;QQ124014195

网友:
什么地方的呢

楼主:
谢谢大家,很多人回复我。我补充点,一个是我是无锡的,最好找附近的个人或单位。以为总价不高就1-2万,也就没什么钱赚的。太远了。不太合适。我本人CAD,什么的基本一窍不会。只是结合市场上现有的设备改进到适合我想用的方面来。我尽量补充下示意图。以前有的,现在找不到了。 至于尺寸方面,一般常规产品长方体在大小最大40-30-10厘米。平面体会大点,最大在70-40厘米。有诚意帮忙的M。谢谢。

网友A:
哥们,刚来社区吧,如果是简单的夹持移送,送你一个我以前设计的方案,你再改改相信可以用,我们用到很多个行业的夹持移送,如果距离要经常改变的话,有些安装位置做一些可以活动的,电机是步进电机,以前做过一台最重夹持二十几公斤的,造价不超过三千块,做了个视频,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刚来社区吧,如果是简单的夹持移送,送你一个我以前设计的方案,你再改改相信可以用,我们用到很多个 ...

谢谢这哥们,是的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加个进料自动或者控制延时什么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