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柴油机曲轴烧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3):
那位大哥知道氮化柴油机曲轴烧瓦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轴承烧坏都是轴和轴承不同轴了!如果是曲轴烧轴承就要看是哪个地方了!是两边轴颈处!还是中间曲柺处啊!

网友:
主轴瓦还是连杆瓦?烧瓦的原因有很多,机油压力,轴颈失圆度,轴承间隙,机油质量等很多因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轴承烧坏都是轴和轴承不同轴了!如果是曲轴烧轴承就要看是哪个地方了!是两边轴颈处!还是中间曲柺处啊 ...

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

中间了,可能是曲拐处的输油管道堵住了,或是。。。。运转了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