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as是什么螺纹,它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楼主(2013-04-23):
1” Gas是什么螺纹,它的具体参数是多少?,底孔钻多大???
1/8” Gas是什么螺纹,它的具体参数是多少?,底孔钻多大???
与我们国内的G管螺纹一样吗???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的! 其它管路么? 液化气的话是我国的 Rc/R2

网友:
GAS是DIN259螺纹,非密封圆柱管螺纹,

1”GAS是指基本尺寸为1英寸的DIN259管螺纹

1/8” GasX10是指基本尺寸为1/8英寸的DIN259管螺纹,x10应该是指螺纹长度为10.

DIN259详细资料见下图 ,底孔钻头直径见TAPING DRILL SIZE一栏

转自百度知道

网友:
GAS是DIN259螺纹,非密封圆柱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