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图转工程图输入cad中出现乱码

楼主(2013-04-23):
我在solidworks中画出的零件图转化为工程图,为什么以转到cad里就出现文字乱码呢?
我的solidworks是2012版的,cad是2008版的。而且我用cad2008查看别人从solidworks中转化成的cad2007的图也会出现乱码。仇解决方案。

网友:
我就知道是字库问题,由于两个软件的字库不同,所以导致文字出现乱码,但目前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你在SW里用的什么字体?请尽量使用类似仿宋、宋体、黑体等常用字体。或者把相关字库文件添加到CAD中试试。

网友:
我也出现此问题 ,结果解决办法是 把 工程图另存为 PDF格式 ,在PDF中可以看完整内容 .

网友(2014-10-22):
还在直接变成pdf格式打印算了

网友:
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每次画完后,都得用CAD在画一遍

网友:
这个涉及到字体映射问题http://solidworks.e-works.net.cn/document/201408/article18185.htm,你打开这个,他的官网有解决办法的,我们公司也遇到了,解决了!

网友:
另存为时在选项中添加映射文件和solidworks安装文件中修改一个文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人帮忙在CAD中用VBA编写一个工程图完美转换程序,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