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13-04-23):
求指导!这两个图分别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图取自  苍狼大地  能行走的连杆机器人和并联机器人动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793
)

网友A:
目前的三维软件都可以画出来!

网友B:
看背景不像SW倒是。难道是破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三维软件都可以画出来!

那球面副和液压缸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点评):
球面副用圆心重合,液压缸就要用简单的方程来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背景不像SW倒是。难道是破衣?

SW能做出来不?

网友(点评):
完全木有问题。从模型到运动仿真。

网友(点评):
液压缸怎么定义?球面副呢?

网友(点评):
液压缸用SW里的高级配合(极限距离限制),球面副就是球面配合。只不过你做模拟的时候可能需要设定若干个驱动马达。

网友(点评):
不需要驱动马达吧,不是液压缸驱动吗?

网友:
看不出来,好像和我用的Inventor差不多,不过现在的三维软件都能做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高手。

网友:
solidworks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
proe 应该可以把

网友:
差不多都可以的啊

网友:
惭愧啊!惭愧啊,我做不出来。挺漂亮的

网友(2013-05-24):
任何一种三维软件都可以

网友(2016-06-25):
都可以的,渲染加运动仿真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做的,已经看不出来了,是渲染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