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功率问题的延伸(摩擦部分)

楼主(2013-04-23):
之前的一个关于小车运行中消耗功率的问题引起热议。以致众多大侠现身。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有需要研究和指名的部分的。这里谈一谈。
首先,还原问题。
整体质量:1500kg           匀速状态运行速度:160m/min              接触形式:钢队钢滚动
其他条件:未知
(PS:当开始写之后,笔者才发现,光讨论摩擦形式的问题,篇幅就很长了,因此决定分开来讨论。首先是摩擦形式的讨论。)

关于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

首先,这里必须说明,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此,把滑动摩擦定义为无限大曲率半径下的滚动摩擦是不对的。而且原则上讲,我们在谈滚动摩擦的时候其研究前提就是纯滚动无滑动。这一点请大家必须明确。
那么分开说:
滑动摩擦:滑动摩擦的三个要素点分别是:相对滑动接触面挤压存在表面粗糙度

相对滑动:这里指出了滑动摩擦的性质,滑动摩擦是一种被动力,即只有先产生了相对运动,才有滑动摩擦。换句话说,滑动摩擦力永远都是一个与运动方向相反的力,也就是永远的阻力

接触面挤压:这里强调两点。一是两物体接触,不接触无摩擦。二是两物体因为外力作用产生挤压变形。

表面粗糙度:这个不做说明了。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绝对光滑的表面不会产生滑动摩擦力。这点切忌。
滑动摩擦力与接触面积大小无关、与物体运动速度无关。

滚动摩擦:滚动摩擦力的实质是滚动体与接触面因为产生挤压变形,而形成的倾翻阻力。(但不仅限于挤压形变)。从本质上讲,我们通常研究的滚动摩擦力是静摩擦力的积分形式,必须说明,静摩擦力在这里的作用是稳定瞬心但也是产生倾翻阻力矩的原因,这点上我与度娘百科的分歧很大。滚动摩擦的三个要素点:接触且挤压、相对滚动(倾翻)、接触面粗糙。

相对滚动
(倾翻):这点是滚动与滑动的最大区分点。换句话说,滚动摩擦力是一种阻碍物体翻转的力。他阻碍的是物体的滚动(翻转)趋势。而从另一个角度对比说。我们研究滑动摩擦,研究的是质点的力等效平移后的力平衡关系。我们研究滚动摩擦,研究的是物体的力等效平移后的力矩平衡关系。这是区别对待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的关键。

接触且挤压:虽然要素相同,但是性质不同。滑动摩擦的挤压力本身不产生阻碍运动的效果(正压力与滑动摩擦力垂直);滚动摩擦的挤压产生阻碍水平运动的效果(支撑力必然产生水平分力,如附图。静摩擦力产生反扭矩)。

接触面粗糙: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即,滚动摩擦产生的前提是存在静摩擦,因此需要接触面粗糙。这里特别指出:在光滑表面,滚动的物体会停在原地转动(但没有水平位移),而水平移动的物体会保持速度水平移动。这就是滚动摩擦力和滑动摩擦力的表象区别。

逍遥曾有一句话形容滚动摩擦,我认为是很贴切的。就是“滚动摩擦可以看成是无限边数的正多边形滚动。其滚动摩擦系数就是其单边边长的一半”。这里请参考我附图中的演变过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滚动和滑动的产生机理不同,不能把滑动摩擦看成是曲率半径无限大的滚动摩擦

先说这么多,欢迎大家讨论。
(感谢鹰大的加分和点亮)

楼主:
抱歉:占二楼以作数据计算掩饰栏。请见谅。

网友(点评):
抱歉,各位,天很晚了。关于演示计算和功率计算的部分,明天回来补上。

网友:
搬板凳听老师讲课~附带卖瓜子花生矿泉水爆米花
大学学的好多都还给老师了~哎~
==================
PS:老师~图片有点模糊,放大了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呵呵,别这么喊。明天吧,现在的图是网上截下来的。本身就不清楚。明天我从新画两张换上。

网友:
很好的一堂摩擦学课,通俗易懂!看完下课。。。。。。

楼主:
由于时间间隔问题,已经不能更改原帖内容,现在把新图补上。

网友(点评):
楼主是大学教师吗?怎么感觉你的理论基础很强。

网友(点评):
呵呵,我要去教学生估计得误人子弟。哈哈

网友(点评):
受教,我学的也是摩擦方向,受教。想问一下楼主,受力分析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AUTOCAD?

网友:
很奇怪你的滚动摩擦系数是其单边边长的一半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点评):
请参考后面的翻转多变形推演图。

网友:
看来还要加深内功啊。

网友:
细节是比较后要的,小中见大啊

网友:
呵呵,坐等后文。。。

网友(点评):
最近比较忙,看楼后文得等两天了。呵呵

网友:
顶一下。谢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楼主提到的多边形近似,非常形象,第一次接触。

以前在书店里看到过摩擦学的书,翻了几次,感觉挺难的。

网友(点评):
摩擦学其实挺深的

网友:
楼住把摩擦讲的很清晰,功力确实很深

网友:
最近我也开始回去翻书看摩擦这块了,为了能理解滚动摩擦这块,我是这么让自己理解的,滚轮与平面挤压滚动,导致滚轮与平面挤压前端挤压出挤压物,使滚轮前行受阻,然后导致摩擦阻力,当然这个挤压变形是微观的,实际上没画上去的那么夸张,也就像楼主说的,挤压点与变形点的距离也就多边形的那条边的距离。这个解释如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师傅指教批评,让我可以有学习的机会。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那一个球落在沙坑里,也没见旁边挤出来沙子啊,应该是因为变形使静摩擦力产生了水平分力,欢迎斧正(喜欢这个词)

网友(点评):
挤压弹性变形和挤压形变是两个概念。前者属于可恢复变形。所以不存在被挤压出来的部分。

网友:
谢谢大侠的详细讲解,大侠是老师吧?

网友(2013-06-08):
很好!赞一个!

如果全国的技术人员都象楼主这样较真,中国就真的有希望了。

网友:
学些了啊

网友(2014-12-02):
感谢分享啊,受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