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转速,求链轮上的速度

楼主(2013-04-23):
如图,电机转速3000转/MIN,减速比1:20,带轮1和带轮2的直径是一样的,为63.66mm,链轮3的直径为97.3mm,带轮1安在减速器上的,带轮2和链轮3在同一根轴上
现在求:链轮3的速度?和电机转1圈时,链轮走过多少?

网友A:
不考虑滑动的话:
转速:3000/20=150r/min
单转步长:1/20*1/(2pi)*2pi*d链=1/20*97.3=4.86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滑动的话:
转速:3000/20=150r/min
单转步长:1/20*1/(2pi)*2pi*d链=1/20*97.3=4.865mm

链轮3的线速度是怎么算的,单步怎么算的,有没有什么指导书看看。。。

网友(点评):
今天最后回复你一下,抱歉,得睡觉去了。太晚了。链轮3的线速度=转速*周长。具体的你说的单步我不明白你指什么。你等等看下面大侠们的说法吧。或者我明天起来了回复你再

网友(点评):
补一句,线速度=转速*直径。抱歉。拉哈了。得睡了,脑子已经转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