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折弯件下料长度的计算

楼主(2013-04-23):
   如图所示的一个折弯件,以前接触的很少,我计算出展开长度是185  折弯后发现产品长处很多。

  请问该如何计算这类下料尺寸。

S:准备采用12厚的板材。

网友A:
貌似扣除两个厚度,展开长度约等于120+72-2*8=176。有两个关键词,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

网友:
查阅相关书籍有具体算法的

网友B:
主要还是看折刀,R角的大小,是不是你的R角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扣除两个厚度,展开长度约等于120+72-2*8=176。有两个关键词,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折刀,R角的大小,是不是你的R角很大啊

图示的R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扣除两个厚度,展开长度约等于120+72-2*8=176。有两个关键词,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

那请问同样的长度尺寸采用12厚的板,下料长度是不是应该就是1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扣除两个厚度,展开长度约等于120+72-2*8=176。有两个关键词,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

很好,学习下

网友C:
图8.0mm厚展开 约177.66mm

图12.0mm厚展开 约180.01mm

最笨但是却又是最简单的方法是用2D CAD 画出内侧复合线,再往外侧偏位量约在 0.5~0.3 个板厚
楼主这个案例可以用 0.4~0.45 个板厚当偏位量,
再去测得偏位后复合线的长度,就是展开长。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牛

网友:
在板薄的情况下,可以减去两个厚度快速计算,误差不大,如果板厚的话,参考9楼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8.0mm厚展开 约177.66mm

图12.0mm厚展开 约180.01mm

板料增厚后展开长应该变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一个弯减两个壁厚,折两个弯减四个壁厚,具体还要看折弯那个槽是多大的,一般在多给1mm的量,孔离折弯边近 ...

你这个是指薄板的,厚板还是要按中性层来算的。楼上一个楼就是指是中性层。

网友:
展开长度=料内+料内+补偿量

网友E:
其实可以查钣金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查钣金手册

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