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用超声波可行么?胡萝卜土豆或人参等表面不规则,去皮设备

楼主(2013-04-23):
  目前正在做一个食品设备,主要是去皮用的,像土豆,胡萝卜、人参等,表面很不规则,一些设计方案都不太理想。

弱弱的问下,这个东西理论上用超声波可行么?

网友:
如果只是弄干净那应该行

网友:
去皮不可能,你拿到超声波清洗机厂家一试不就知道了,我试过的

网友:
喷砂,哈哈

网友(点评):
你想我们吃砂子吗,呵呵!

网友:
可能要做一些前期工作:设计一种机械在土豆上浅浅的划上一些纹路,在将土豆加热,然后放在冷水中用超声波去皮。但这也是理论上可行,没有试验过。

网友:
超声波只可以清洗

网友A:
放入磨料一起滚滚滚,然后你懂的

网友:
超声波用于结合力不强的微观毛刺,对于外皮结合力和内部基本一样,所以超声波不可行。但是在去毛刺行业有一种磨料去毛刺,可以磨掉表面毛刺,我觉得根据磨料尺寸不同,可以适合你们的要求。

网友:
好像看过一个用高压水去皮的。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土豆去皮设备,就是不断的滚、滚、滚、摩擦去皮。。。

网友:
毛刷去皮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入磨料一起滚滚滚,然后你懂的

这是深知国情啊!

网友B:
以前我公司做过胡萝卜饮料,胡萝卜的去皮是用化学浸泡+清洗的方式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农村里里的做法,是丢进口袋,不停的朝地上撞,然后基本上皮就都掉了

网友:
超声波不行的,滚筒摩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公司做过胡萝卜饮料,胡萝卜的去皮是用化学浸泡+清洗的方式的,效果还可以。

用什么化学品浸泡呢?我们以前用过火碱效果是比较好,现在不让用了!

网友(点评):
呵呵,抱歉!具体的就不大清楚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化学品浸泡呢?我们以前用过火碱效果是比较好,现在不让用了!

唉,说是黑心商家,一点都不假!

网友(2013-06-15):
用洗衣机试下。

网友:
超声波是用来清洗的,如果要去皮的话,需要那种切割用的。有旋转切割的

网友:
估计不能用超声波加工。超声波适于硬脆性物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说是黑心商家,一点都不假!

用火碱去皮也是分种类的,不是什么产品都能用,用完以后还有大量后期处理,不是那种违规使用的!

网友:
我小时候,大队里冬天聚餐,就吃土豆多。我那村里,胡萝卜和土豆,扔进滚烫的水里晃两下就拿出来,放进超大的水槽里(里面没水的),然后让孩子们进去蹦跶着玩。等看不清谁是谁家的孩子了(从头到脚土豆皮啊!),打开水槽旁边的闸门。闸门那儿拖着较宽的木板,两边站着几位凶神恶煞的大婶,双手拿菜刀,乱砍。滚出来的,哪个倒霉,哪个多挨几刀。然后掉进下面的水槽里冲一下,就跟粗粉条啊、酸白菜啊、猪肉啊的一起乱炖。

忘了说了,开闸门之前,得先把孩子们捞出来,收拾干净。。。洗完了,还能喂猪!不是孩子,是土豆皮。。。

网友:
说正经的,农民的智慧是无限的。最好到农村打听一下老太太。又说错了,跟老太太打听一下妙计。

我认为;想大批量流水加工,还是先用瞬间高温烫掉皮,使皮和肉中间产生软趴趴的熟肉(流口水了,大夏天的,闻到烤地瓜的味道了!别忘了加湿或保湿)。然后,用“水泥螺旋桨提升机”提上去,白白的,应该很好吃。管道内再加点硬刷子,戳一戳土豆。不然肚脐眼里还有沙子,老婆会骂我的。

超声波,再快也需要时间,想装几瓦的?听说中国现在缺电啊,还是省省电吧。

网友D:
精度能不能够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能不能够达到呢?

没有一台设备是完美的。

对我来说,难关有两个。
最大的难关就在“肚脐眼”。
比如,我老家长白山脚下的土豆,虽然很好吃,但肚脐眼很深,高粘性泥土填得很牢固,热量很难快速传进去。
这就真的想不出什么好招了。等肚脐眼都烫熟了,差不多都够吃的了。

第二个难关,还好解决,主要依靠设备操作员的判断了。
就是土豆皮的厚薄和光洁度,换句话说,就是土豆的品种对水温和浸泡时间的影响。

只要肚脐眼较浅、沾着的泥土粘性不大的话,去皮厚度的控制还是应该较容易解决。
捅肚脐眼,关键应该是戳刷毛的材质、粗细和长度。多找各种材质、多试验的话,总能找到的吧。

想做这种设备,一定得先跟客户确定土豆的品种,尽量采购肚脐眼浅的品种。
大批量生产的客户,这一点应该相对好控制一些。

就像在上海的菜市场卖的光溜溜的土豆,那就敢保证99%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