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法兰厚度计算,如图,请教

楼主(2013-04-23):
先上图一张,上端为柱筒,下端有个端盖,材料均为SUS316L
柱筒厚度计算:δ=P*D/(2*σ*φ-P)=20*(200+δ)/(2*177*1-20)=12.7(圆整为13mm)  柱筒外径为:200+2*13=226
端盖厚度计算:δ2=200*[(0.2*20)/(177*1)]^0.5=30mm
柱筒法兰厚度不会计算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柱筒厚度计算对不对
2:端盖厚度计算对不对,公式里的Dc是指200还是指中心螺栓孔直径,或者是别的
3:请教柱筒法兰厚度的计算!(就是图上标注20mm厚的地方)
4:  端盖厚度的计算公式为盲板的,如果中间开有直径20的孔,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
和油缸壁厚计算差不多吧

网友:
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 里面的某一章节吧 。我翻翻

网友:
材料为316L,多半为化工设备上使用或者腐蚀性较强的介质,按GB150-2011《压力容器》计算更详细

网友(2023-03-11):
同求,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你好,法兰厚度最后是按什么计算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