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与火焰切割,请教

楼主(2013-04-23):
    等离子切割与火焰切割  想问下 这两种方式 哪种割出来的工件 好点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  我现在用的是火焰切割 在转弯的地方 总是会有个小停顿  割出来就是一个小疙瘩   用等离子 是否会在停顿的地方 会没有那个疙瘩                   求解。。。。。。。。。。。。。。。。。。。。。。。。。。。。。

网友:
等离子。。。。。。。。。ok'

网友A:
等离子要好些,但等离子一般切不太厚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要好些,但等离子一般切不太厚的板。

板材一般都在20MM以下

楼主:
如果真要用等离子的话 好多钱钱 都要给别人了

网友B:
按照正常的切割,机器是同步移动的,不会出现在拐角处停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你的机器导轨啮合间隙或是导轨面不平整,二是系统参数设置不合理。关于等离子切割,工件切割出有小疙瘩一般都在起点处有。其他地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正常的切割,机器是同步移动的,不会出现在拐角处停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你的机器导 ...

就是在起点 有小疙瘩  其余地方还好

网友:
我用220V电压 50的等离子 切割的8毫米铁板  只是在背面会形成铁瘤子,但是很容易敲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起点 有小疙瘩  其余地方还好

这是等离子目前无法解决的技术,就像等离子切割面存在斜度的问题一样。改善的方法有几种供你参考。1)合理的引入线  2)耗材的使用)  3)切割参数的调整

网友:
哇,好多东东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C(2013-05-27):
等离子切割板材的厚度达不到20mm   书上介绍的是小于7mm   我在实际用的时候切割5mm的A3钢板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切割板材的厚度达不到20mm   书上介绍的是小于7mm   我在实际用的时候切割5mm的A3钢板很轻松

 这个怎么说呢   你的等离子的功率小 当然只能割薄板  功率越大 割的板也就越厚  当然 钱也就越高

网友:
20个一下等离子没问题,编码时注意引入引出线的位置,若是小圆记得把引出线调成0

网友(2013-07-01):
你在编程的时候把引线设定长点看看

网友(2013-08-27):
引入线加长,或者采用边缘切割。等离子割20mm以下是可以的,当然要看电源如何了。质量肯定比火焰好,不过成本会高,除了电之外,还要考虑喷嘴,电极,保护帽的损耗。20mm厚的估计5个小时左右就要换一次。

网友(2013-09-27):
这个好解决啦  引入线加长 就OK  让那个小疙瘩 出现在外面 就行了。还有 尽量让CAD出的图 都样条合并。

网友(2014-12-29):
我觉得是等离子切割

网友(2020-02-23):
看你割多厚的板子,等离子最大切割30mm一下的,等离子切割速度快,一般不会出现小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