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压系统中,什么是背压什么是阻尼?

楼主(2013-04-23):
希望高手能解释的清楚些~~查过一些资料但是不太明白。

网友:
背压就是液压回油路的压力。。

网友:
背压就是在回路上抬起一定的油压。用处:避免有负压而使空气进入液压系统;避免突然卸去载荷时液压缸活塞撞到缸体

网友A:
背压就是在回油路上,不让油很顺利的回到邮箱,比如在油缸回油路上加一个溢流阀,防止油缸形成负压造成冲击。阻尼这个就好说了,液压回路处处都存在阻尼,造成能量的损失,转变成了摩擦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压就是在回油路上,不让油很顺利的回到邮箱,比如在油缸回油路上加一个溢流阀,防止油缸形成负压造成冲击 ...

有点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