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要是做出来估计要多少钱?谢谢,估一下

楼主(2013-04-23):
这个用铜做,就是个漏斗,厚度3mm,拿去让别人做估计要多少钱?有没有大侠帮忙估一下。

楼主:
求大神帮忙。这个是个草图,大概这个意思

网友:
钣金工敲一个,然后焊起来,半天完工,没几个钱。不过3mm有点厚,需要一定的设备和工艺技巧。

网友:
要看什么铜的,紫铜还是黄铜?价格相差很多的

网友(点评):
不会是紫铜吧

网友:
量小,建议用铁皮焊一个

网友:
如果你提供材料 ,基本5块钱

网友:
估计100多吧

网友:
改Q235A 原料加工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