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直径约100-120mm)高频淬火硬度最高可达到多少度?

楼主(2013-04-23):
42CrMo(直径约100-120mm)高频淬火硬度最高可达到多少度啊

网友:
深度多少啊,一般能60度以上

楼主:
深度1.5-2mm就行

楼主:
但,我实际做到的只有50-52HR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实际做到的只有50-52HRC

可以搞到HRC55-58

网友(2013-07-23):
引用 楼主:
谢谢!

高频淬火很浅,如果只是表面硬度HRc58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网友:
硬度低可能是冷却不及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