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修改工程图模板

楼主(2013-04-23):
如何修改工程图模板啊

网友:
左侧模型树里,左键点图纸格式,编辑图纸格式。OVER

网友:
简单的 找到图纸格式修改后 存到模板

网友:
建议转化为autocad或其它二维CAD文档,然后用专门的二维软件编辑,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您老太小看SW的工程图了。单纯一个工程图模板,有啥需要转到其它软件里的?

网友:
一般都是转换成caxa文件,用caxa修改一下,

楼主:
那如何把CAD里的图框转换到solidworks里的工程图图框

网友:
先找到左边设计树里的 ‘图纸 ’右击 ‘图纸’ 再选择 ‘编辑图纸格式’  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