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凹下去的地方如何修复?

楼主(2013-04-23):
请问这个图片上凹下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修复,材质316l
0 f1 w9 V2 V1 y. {$ _请各位师傅高工多指教  谢谢

网友:
随便找一家汽车修理厂,带上他们的专用工具,很轻松的就帮你搞定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汽车一般撞凹了,都是钣金复原的,可以参考,不知道你壁厚多少。

网友:
太厚了也不好弄哦。

楼主:
壁厚2MM  谢谢

网友(点评):
那很轻松的搞定的

网友:
大面包离合器?

网友:
想不到要怎么弄,是不是要做个工装外形模具整形?

网友:
2mm有点厚,一般汽车外壳不到1毫米,而且不锈钢比碳钢强度大,用汽车整形的办法不容易。整形还是要根据物件结构,你这张照片也看不明白。

网友:
不懂,我也想知道怎样复原!

网友(2015-06-29):
不错,不过每家都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