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轴承用的白色的聚四氟乙烯能挤出成型吗?

楼主(2013-04-24):
现有一种产品,因为工作环境需要耐锈蚀,所以以前采用的轴承是车加工的小套,材料是模压的聚四氟乙烯棒材,尺寸内径4.0mm,外径5.6mm,长度10mm。因为产量较大,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能否用塑料挤出机挤出后切断。挤出的聚四氟乙烯能用作轴承材料吗,补充说明,产品性能要求还包括,轴承内外同心度0.02mm,转动必须灵活。

网友:
没用过,应该是可以。不过从精度要求上看,普通的注塑工艺达不到,要用热流道模具+日本注塑机。

网友(点评):
知道聚四氟乙烯是热固性材料不。

网友:
挤出的料没问题,只是可能要后续工序。同心度0.02mm不低,塑料讲壁厚。推荐看看德国的igus.

网友(点评):
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挤出或注塑这样的加工手段,只能用于有加热软化、冷却变硬这样的热塑性材料。
聚四氟乙烯是热固性材料,成型用烧结法或烧结后二次加工。
不过氟塑料中只有聚四氟乙烯是热固性材料,其它的都是热塑性。市场上的"聚四氟乙烯棒”,那种短短价格高的还可能是“聚四氟乙烯',价格低并且长长像根杆子的,就应该是其它氟塑料挤出的了。
热塑性氟塑料的种类不少,并且制造商每家的牌号都不同,性能也有差别。
你所说的东西,完全可以选一种综合性能比较好的热塑性氟塑料代替聚四氟乙烯。不过既然选用了热塑性材料,那就一次注塑成型完成就是,何必还用首楼的方法呢。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讲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出或注塑这样的加工手段,只能用于有加热软化、冷却变硬这样的热塑性材料。
聚四氟乙烯是热固性材料,成 ...

非常感谢老先生的回复。

“那种短短价格高的还可能是“聚四氟乙烯',”
-------------------------------------------
我手里有的那种短短的,(最长只能做到100mm长)是模压的,并且也有些软,只是比挤出的硬些而已。

你说的这些对我非常有用,给我打通了一个思路。假如如你所说,注射级的氟塑料可以用做轴承,我们的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另外请老先生推荐一下你说的其他可以注塑的“氟塑料”的种类及牌号,不知给我们供货的那种挤出级的原料可以用作注射吗?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用四氟套可以找厂家直接加工 他们可以用四氟粉料压制成你要的套在高温烧结 我们这里就有做的 但是能达到什么精度我真不太知道 不过氟是有毒的 你别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出或注塑这样的加工手段,只能用于有加热软化、冷却变硬这样的热塑性材料。
聚四氟乙烯是热固性材料,成 ...

老先生,刚刚咨询了一下聚四氟乙烯的生产厂家,对方明确告知,此种材料不管是不是挤出的料,都不能注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先生,刚刚咨询了一下聚四氟乙烯的生产厂家,对方明确告知,此种材料不管是不是挤出的料,都不能注射:' ...

查了资料,氟塑料注塑对设备和工艺都有些特别的要求,所以一般情况不用注塑。
首楼的工件壁薄件长,注塑制作应该极其困难,前面我的建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先生,刚刚咨询了一下聚四氟乙烯的生产厂家,对方明确告知,此种材料不管是不是挤出的料,都不能注射:' ...

聚四氟乙烯, 粉料烧结。    或者挤出棒材。  不能注射

网友(2016-05-10):
聚四氟是不能注塑的,没开过这样的注塑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