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方体黄金比例

楼主(2013-04-24):
参考如图,长方体的一个盒子,要按黄金比例设计长宽高,这个怎么计算?求教

长:宽:高=?:?:
最好是几何方法解决

网友A:
0.618吗

网友:
宽度是长度的0.618,
高度是长度还是宽度的0.6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18吗

哪个比哪个是0.618

网友(点评):
矩形的长宽比啊

网友:
你说的是0.618吗,

网友:
让我们首先从一个数列开始,它的前面几个数是:1、1、2、3、5、8、13、21、34、55、89、144…..这个数列的名字叫做"菲波那契数列",这些数被称为"菲波那契数"。特点是即除前两个数(数值为1)之外,每个数都是它前面两个数之和。
菲波那契数列与黄金分割有什么关系呢?经研究发现,相邻两个菲波那契数的比值是随序号的增加而逐渐趋于黄金分割比的。即f(n)/f(n-1)-→0.618…。由于菲波那契数都是整数,两个整数相除之商是有理数,所以只是逐渐逼近黄金分割比这个无理数。但是当我们继续计算出后面更大的菲波那契数时,就会发现相邻两数之比确实是非常接近黄金分割比的。

网友:
黄金矩形是长边是短边的1.618倍,短边也就是长边的0.618倍。

网友(2016-04-08):
长是1  宽是0.618  高是0.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