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件的加工工艺怎么排配?如图,请教

楼主(2013-04-24):
请问诸位师傅:
这个折弯件的加工工艺怎么排配
材料为20X20X2.0的方管
请问 上面的孔(直径为7)折弯前下料后加工还折弯后加工呢
另外我方管两端需要切45°的斜边,这个工艺可以安排到折弯前吗
我担心的是折弯前打孔或冲孔及切斜边  会不会折弯后位置尺寸保证不了
对这个没经验  请诸位师傅帮忙
另外请详细列一下该部件的工艺流程
万分感谢

网友:
做工艺得和你家有啥个加工设备,此批零件的数量,你零件的最终要求等有关。
一样的结果,可以有不一样的过程。

网友:
建议找相关的书籍,,,很难说清楚的

楼主:
我想了解加工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孔位尺寸精度要求高不高~还有量多大吧~

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折弯了后再钻孔和切料~做个工装~

对的  要焊接的 孔位要求公差为正负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折弯后再转~做个模板就行了~
~~~
切口焊接尺寸要求不算高~放在折弯前/后都行~

批量可以的话 孔位用冲床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