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缸后盖与耳环的联接方式哪种最好?可不可以把缸盖和耳环做成一个整体?

楼主(2013-04-24):
液压缸缸后盖与耳环的联接方式哪种最好?可不可以把缸盖和耳环做成一个整体?
由于钢后盖的直径较小,有70左右

网友:
一般应该都是焊接的吧?

网友:
可以做一起吧

网友:
我常用做法:通常都是做成一整体的,即锻打或用棒料整体加工的;在主要用推力工况下和大缸径时也用焊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