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型同步带轮齿形,请教

楼主(2013-04-24):
我们这里的设备用到UNITTA的880-5GT-30同步带,配套使用的带轮没有标准品,于是考虑是否可以经常给我们加工配件的工厂来做,问他们一下,但对齿形等方面不是很熟悉。我查了一下手册,国内的同步带是分为:周节制,模数制,特殊节距制和圆弧齿轮,但代号没有对应GT的。不知这种GT齿形是属于哪种,符合哪个规范?

网友A:
找专门做同步轮的厂家去订做就好了,他们都有成型刀,经济快捷,要是普通厂家做,只能是线切割了,慢丝效果才好
GT的同步轮,详细参数在工厂自动化供应商的产品目录里面一般都是找得到的

楼主:
自己顶下,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专门做同步轮的厂家去订做就好了,他们都有成型刀,经济快捷,要是普通厂家做,只能是线切割了,慢丝效果 ...

问了专门的厂家,他们嫌数量太少不愿意做啊,没办法才这样的。
另外数据产品手册上没有详细的,只有个大概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专门的厂家,他们嫌数量太少不愿意做啊,没办法才这样的。
另外数据产品手册上没有详细的,只有个 ...

你要几个齿的?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几个齿的?30吗?

60个齿的,还有一个是120齿的,皮带宽度是30m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个齿的,还有一个是120齿的,皮带宽度是30mm的

附件是我从米思米官网下载的5GT的资料,dxf格式的,可以打开参考一下
除了米思米,我手头的怡和达也有5GT的同步轮,但是齿数都是14到60,没有更大的了
另外可以找找盖茨的联系方式,他们家的同步轮据说是不限量定制的,估计会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我从米思米官网下载的5GT的资料,dxf格式的,可以打开参考一下
除了米思米,我手头的怡和达也有5G ...

谢谢啊,
我也是在米思米找了,没找到这么大的,盖茨的市场上又很难买,供应商不知为什么不想去订。
不知盖茨的贵还是自己找人加工贵?

网友(点评):
这个齿形的资料很难找,自己加工得有准确的尺寸图才好,米思米的这个也不尽准确的,盖茨的应该比米思米贵,米思米也可以按你的要求定做的,怡和达什么的应该也都可以的,你若要的不多,价格最贵能有多少呢,解决才好

网友(点评):
米思米也可以定做吗?以前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我从米思米官网下载的5GT的资料,dxf格式的,可以打开参考一下
除了米思米,我手头的怡和达也有5G ...

还有个问题,一直找不到盖茨的带轮,有没有供应商的信息推荐一下啊,广州附件都可以。

网友(点评):
41187407898,盖茨的,让他们帮你找同步轮相关部门

网友(点评):
电话是空号,不过我找到苏州盖茨的电话:86-512-6283-6886

网友:
找机械加工厂,先车,再用铣床铣齿。

网友(点评):
齿形资料不是很全

网友(点评):
有同步带就行了。

网友:
gates同步带资料

网友:
GT的我做的。你的联系方式??  我的 1423188396@qq.com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介绍下GT型带轮,和其他有什么不同。

网友:
GT,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高扭矩带。。。不知道你查的什么,没查到。建议你查一下MISUMI的自动化配件目录。。。

网友(点评):
misumi的直径不够大,190个齿的5GT没有

网友(2013-11-09):
GT的是盖茨的专利,在苏州有厂。

网友(点评):
最后找到了,就是苏州盖茨做的,其他小厂也仿,但是量小了不做,他们一个两个的也给做。

网友(点评):
还针让你找到了啊

网友(点评):
外圆正公差,顶圆189 +0.15 0,径向跳动0.13,无端面跳动要求

网友(2014-09-13):
资料下载不起   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