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如何添加螺旋配合

楼主(2013-04-24):
我在毕业设计中用到滚珠丝杠,在绘制丝杠和螺母之后,在装配环节遇到了一些问题,选择机械配合中的螺旋配合之后,选了两者的临时轴,但是二者的临时轴重合之后,螺纹却并没有能够对接到一起,希望有大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孔轴配合。

网友:
机械配合里面有螺旋配合,注意左右旋向。

网友A:
机械配合只能解决螺旋伸出度。相关的教程在优酷里找找看,我记得有人发过。

网友:
我现在用2013版的,螺母一般从库里调用,丝杠画的是装饰螺纹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螺纹,螺纹比较占内存,很影响电脑的运行速度,一个大的装配体中,有多个带螺纹特征的零部件,那样电脑基本就死机了,我的电脑也是最新的配置,inter酷睿i7的处理器,四核,8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配合只能解决螺旋伸出度。相关的教程在优酷里找找看,我记得有人发过。

同意,每转一圈伸缩长度能表示出来,螺母螺纹和丝杠螺纹的配合不是那么好弄的

网友:
在SW里要形成螺旋线,有四个几何特征:基圆,螺距,圈数,螺纹起始点.要使螺母与螺柱在装配体里配合:基圆同心,起始点重合,根据需要,将螺母移动几个螺距,可以使螺母定位在所需的位子上.

网友:
直接用轴孔配合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同心配合,然后在对丝杠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