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质合金钻头如何使用,高手进。

楼主(2013-04-24):
买了把16mm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在车床上加工套的,也就是一根棒料打个孔,再用割刀割下来的。

1. 转速打多高,进给每分钟多少?

2.棒料加工几个,后面的肯定有跳动,是否要用定心钻打个孔,是不是很容易断。

材料为45#钢,长500的棒料。外园25不加工,直接打孔换刀隔断。经济型数控。

楼主:
怎么没有人。

网友:
我觉得800转没问题,,,,

网友A:
容易崩,不合算,最好用U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崩,不合算,最好用U钻

都已经买了。

网友B:
经济型数控,z轴电机多大?
转速800ok了,钻头不叫,钻速还可以高,再低主轴没力了。进给看z轴电机大小和切削液,小心拖板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济型数控,z轴电机多大?
转速800ok了,钻头不叫,钻速还可以高,再低主轴没力了。进给看z轴电机大小和切 ...

等你很久了。专业的!
普通6140广数980,电机功率多大不清楚,用普通高速钢钻头钻头磨损了就翘。这不好吧。

能否站内你的QQ或者电话,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济型数控,z轴电机多大?
转速800ok了,钻头不叫,钻速还可以高,再低主轴没力了。进给看z轴电机大小和切 ...

进给一般多少合适,分进给

网友(点评):
经济型数控一般打不了这么大孔,F30,40,50一个一个试上去,拖板抬了,就不要加快速度了。

网友(点评):
晕刚看见你那是普车改的啊,主轴应该没加变频的,仍是齿轮的,这不是经济数控。转速500到600转,进给F30起一步步加。

楼主:
不知道不加水可不可以。

网友:
转速800以上,最高进给F50左右可以搞搞,硬质合金钻头很容易断,对刀和装刀是注意了,偏差一定可能一下子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