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齿轮(3米以上)的要怎么设计

楼主(2013-04-24):
要设计一个大型齿轮,3米,说要做成2个1/2齿轮,然后在拼接在一起,要怎么设计呀

楼主:
大型1/2齿轮怎么设计

大型1/2齿轮怎么设计,参数还是和减速器的一样吗,两个1/2齿轮要怎么连接?

网友:
石材锯吗?

网友:
这么大啊,没有见过

网友:
在两侧端面用两个大圆盘连接,上面打上螺栓?纯属未经思考的建议。

网友:
你好楼主我可以做QQ279897540

网友:
3米的没做过,但是1米多的有做过。。做成内圈和外圈,外圈是齿轮,内圈和外圈通过定位块定位,带动外圈齿轮转动。

网友A:
在中信重工参观的时候看见过最大直径7米的。听他们介绍说是分成2或者4块(不能基数块,可能出于装配简便性和精度考虑)然后通过螺栓螺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信重工参观的时候看见过最大直径7米的。听他们介绍说是分成2或者4块(不能基数块,可能出于装配简便性和 ...

我已经这么干了

网友:
我见过把齿轮分开来做的!分成两个或者四个!然后组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