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用ansys等分析软件准不准确?ansys可以做定量分析么

楼主(2013-04-24):
对于机械设计而言,用ansys等分析软件准不准确?ansys可以做定量分析么(我听有经验的师傅说基本是定性分析,因为定性分析不如手算的准确?)?国外的设计效率高都是因为用这类的分析软件工具么?还有根据理论手算的话有时可能比较困难,优化也困难,如果用三维或ansys这类的设计软件直接优化结果可不可靠? 还有一些小的通用结构设计工具,是不是什么项目可以直接用它们设计计算的结果?

谢谢各位前辈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假如你很懂这个,自己会手算,算过,而再用有限元,其结果就比你手算的精度高,大概提高10%左右,再高有困难,

假如你根本就不会手算,完全不知道手算怎么下手,用有限元是白搭,因为你不知道算哪里?恰恰最大的那个应力点你没有计算,而没有计算是因为不懂怎么设定?如何约束,而此时你计算的结果,就不如手算,比手算的精度低,也许不是低一点,可能根本就没有边界,

而用一般的材料力学软件,假如你设定正确了,手算与机算的结果是一模一样,我至今用编程机计算通用结构,比微机快,效率也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很懂这个,自己会手算,算过,而再用有限元,其结果就比你手算的精度高,大概提高10%左右,再高有困难 ...

您说的这个手算,光用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以及结构力学简化算出来的是不行的吧(毕竟材料力学的简化太多了)?至少是要涉及弹塑性力学等知识的手算。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个手算,光用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以及结构力学简化算出来的是不行的吧(毕竟材料力学的简化太多了 ...

所谓‘手算’是一个笼统说法,未必都是一笔一笔算的,当然,牛顿时代例外了,哈哈,

你查一下手摇计算机是什么年代的?就知道了,其实‘半机械化计算’大概有100年了,

所谓手算,是你明确知道哪个点要计算?手工拉网格,对计算点拉很密的网格,具体数值计算也许是手摇机算的,当年火箭的壳体的‘薄壳’计算,就是这么计算的,

所谓有限元,公式依然是经典公式,只是计算部分由机器替代了,而你不能驾驭那个机器的时候,就一切等于零,

鬼子,用计算机,将国内年轻一代完全屏蔽于科技之外了,其目的就是使你不能追赶他,

举一个例子,米国自己的涡轮机,是人工分析以后计算的,依然是‘手算模式’,就每年都进步,之后,他把有选择性的东西做成‘通用涡轮机计算程序’,普及到世界去,大家都去按计算机的按钮,再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了,就屏蔽掉了人家

国内计算多级压缩机的,甭论什么‘陕鼓’‘沈鼓’都是这么玩,以至于设计科室竟然有一半是‘女工程师’,你想,未来那个企业不是要消亡吗?

普--惠作计算的有米国女人吗?量它也不敢这么玩,除非自己希望倒闭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 您的后半段说的非常好,这也是我一直爱疑惑纠结的地方,以后一定要踏实学习设计知识,不能靠软件了,不能只懂得皮毛,不懂得本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手算’是一个笼统说法,未必都是一笔一笔算的,当然,牛顿时代例外了,哈哈,

你查一下手摇计算 ...

板壳等。。。这些超过弹塑性力学啦,呵呵。
您这个“手算”和“现在的有限元”本质一样啊,呵呵。只不过一个是只处理表面的东西(几何模型,划分网格),解方程组给计算机去处理,一个是相当于自己列方程解一遍。长见识!
PS:话说您打字速度挺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手算’是一个笼统说法,未必都是一笔一笔算的,当然,牛顿时代例外了,哈哈,

你查一下手摇计算 ...

另外,您这后半段是重点

网友(点评):
因为我看到了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壳等。。。这些超过弹塑性力学啦,呵呵。
您这个“手算”和“现在的有限元”本质一样啊,呵呵 ...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的,假如你手算过关了,什么软件都不在话下,拿来就用,我都是在现有图纸上画出来,哪里要计算?就交给人家处理了,我看那个最终结果,结果不对了,我是知道的,而具体给我做计算的家伙,对他计算的东西是一无所知的,

你看大型轧机的机架,至今都是西马克计算好了,给国内详图照着加工,国内自己从来不敢玩,是不懂轧机吗?不是,是不懂计算过程,

 哈哈,俺打字速度是可以在招标会上解答问题的时候,修改原来稿件数据的,是同步的,

网友(点评):
这个哪里要算是不是就是需要经验了?

网友(点评):
大侠太牛,觉得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网友:
       有限元结果没有进行精度检测(软件本身缺陷和原理的近似计算),以评价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不同的边界条件有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结果不是唯一的。
       有高深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使用者,其结果与真实结果比较接近。
       对于复杂的形体和复杂的工况,手工计算相当困难,以前是手工初算或估算,做模型或样机实验,可能要很多次实验才能定型产品。用商业有限元软件(或三维软件自带的有限元计算模块)计算速度快,一般来说挠度计算方面比较准确,应力方面准确性高、低就看操作者技能了,但是都能观察应力和位移等变化的趋势(迅速判断危险点或应力集中点),可作多种方案的比较(也可以与手工计算比较)、优化,对于新产品开发能减少实验次数,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也就是说新产品开发用ansys等仿真分析软件还是很省事的?其结果和理论计算的准确与否取决于使用者?

网友C:
其实呢,最终数据不值钱,值钱的是列微分方程的那个分析过程,中间数据很重要!!软件屏蔽的恰恰是分析过程。

当然,你硬要把手算定义为手工求解方程,我只能说,您太蛋疼了。

网友(点评):
这是明白人啊

网友(点评):
看上去比扫大街的要明白一点,

网友(点评):
看完了弹性力学简明教程,正反复搞那些公式的建立过程呢,呵呵。

网友:
这个帖子要关注,明天细读。

网友(点评):
你在米国就不必细读了,那里的环境是要求你不得不懂,不懂了,早上都不好意思说‘猫宁’,哈哈,国内是大家没有懂的,你懂了,还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哈哈,

网友:
998大侠原来你是自己列有限元微分方程机器求解的啊,涨见识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很懂这个,自己会手算,算过,而再用有限元,其结果就比你手算的精度高,大概提高10%左右,再高有困难 ...

太谢谢大侠了,您的回答解决了我很多困惑,看来学设计手算是必须会的。

网友:
基础知识的缺乏啊,
假如给你一辆好车,上了赛道,第一个弯你都入不了,还怎么跑完一整圈,还怎么得出单圈时间啊,
熟不知啊,真正的赛车高手,都是精通修车的,
那像现在的二逼们,就马路上狂踩油门,傻乎乎的跑直线,开辆车,离合都踩不好,经常熄火,丢死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很懂这个,自己会手算,算过,而再用有限元,其结果就比你手算的精度高,大概提高10%左右,再高有困难 ...

借道问句,编程机是啥??我现在用一个TI-84图形计算器,是不是就是这类东西??? 能算数值积分,解微分方程,画积分曲线,也能编程,感觉很实用;还不够手机上还有mathstudio,功能更强,几乎就是Maple了

网友(点评):
当俺发现计算器可以解微分方程的时候,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以前那么多数学练习题都白做了。反而是物理方面怎么列微分方程国内没有学得很扎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道问句,编程机是啥??我现在用一个TI-84图形计算器,是不是就是这类东西??? 能算数值积分,解微分 ...

我用过两种,一个是夏普的‘PC1500’,有8k的内存,大概可以写6000行,单行显示,带一个四色打印机,现在还在用,

还有一种是卡西欧的,记得是16k的,可以写10000多行,是三行显示的,当年德国这个比较多,国内没有卖的,都是欧洲带回来的,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德归’有一个,用过几天,

再有是夏普的‘1211’,那个内存忒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两种,一个是夏普的‘PC1500’,有8k的内存,大概可以写6000行,单行显示,带一个四色打印机,现在 ...

大侠有所不知啊,现在米国也在退化,昨天跟软件公司的人员打电话,人家就告诉我说,不用懂原理,只要会建模让软件计算看结果就成了,当然你想学原理的话也可以。。。所以俺每天都得看帖子督促自己。
顺便提一句,楼上提的这家公司都快被阿三们占领了。。。

网友(点评):
是的,这也许是世界的一个普遍规律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呢,最终数据不值钱,值钱的是列微分方程的那个分析过程,中间数据很重要!!软件屏蔽的恰恰是分析过程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