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设备可以把这个铅块变成颗粒状?请教

楼主(2013-04-24):
有谁能告诉我用什么设备可以把这个铅块变成颗粒状 大小约20MMX20MM

楼主:
自己坐下沙发

网友:
天天学习,天天进步,我爱社区,社区爱我~~
帮顶

网友:
蓄电池的设备  用于板栅和铅膏

网友:
蓄电池行业内目前有两种,一种是先铅锅熔化,而后通过铸粒机铸粒或浇铸成条状再切块,另一种是自然状态下直接用切块机切块,后一种目前比较先进,节能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