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 coeff. of tip diam 是什么系数?

楼主(2013-04-24):
见附图。Mod. coeff. of tip diam 是齿轮的什么系数?

楼主:
我这是一外齿圈,直齿圆柱齿轮,没有变位。
我知道上图中的x是径向变位系数,确实也是0.
但Mod. coeff. of tip diam是啥系数啊?
查了会资料也没结果。

谢谢!

网友A:
从文字上理解,Mod. coeff. of tip diam应该是齿顶圆直径变位系数。写全了可以是:modification coefficient of tip dia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文字上理解,Mod. coeff. of tip diam应该是齿顶圆直径变位系数。写全了可以是:modification coefficien ...

谢探索大侠。
字面上是这个意思。但是好像没有齿顶圆变位系数这个概念。

网友A:
正变位齿轮的齿顶圆变位系数大于零。负变位齿轮的齿顶圆变位系数小于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变位齿轮的齿顶圆变位系数大于零。负变位齿轮的齿顶圆变位系数小于零。

 问题是我的齿轮没有变位啊。
怎么理解你这个齿顶圆变位系数?

网友A:
Addendum是齿顶高。Addendum modification coefficient,我个人认为可以理解成齿顶高变位系数。至于为什么长期以来将它解释为径向变位系数,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径向变位系数可以译成Radial modification coefficient。这暂且不论。齿顶高度是相对于节圆直径(Pitch diameter)来讲的。如果说,齿顶圆的直径和分度圆都变小了,但总有办法可以保证齿顶高度不变的。齿顶高度不变,那么其齿顶高变位系数自然为零。但齿顶圆的直径变小,那么齿顶圆的变位系数自然也就小于零了。换句话说,齿轮是有变位的,齿顶圆变位(modified)了,变小了。但这种变位,保持了齿顶高度不变,因为节圆直径在根着相应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endum是齿顶高。Addendum modification coefficient,我个人认为可以理解成齿顶高变位系数。至于为什么长 ...

谢谢探索大侠专业的解释。
问了一做齿轮的朋友,说是齿顶高变动系数,也叫齿高变动系数。

楼主:
DIN3960-1980上有“k"的解释及计算

楼主:
刚截图没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顶修形系数,参看ISO21771。做齿轮的说错,不理解。

首先谢谢海鹏大侠的发言。
1. 见上楼的截图,来自DIN3960-1980的中文版。
2. 齿顶修形系数,我找不到这个名词,大侠能否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头看了下,ISO 21771 上讲齿顶高变动系数用的是alteration,不是modification(修形),变位用的是shi ...

谢海鹏大侠确认。
我对齿轮可谓一窍不通,仅有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课本上那点知识,大多也还给老师了。

网友(2013-05-30):
齿顶高变位系数!齿轮有高齿制和短齿制及正常齿制!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

网友:
日本YAMAHA摩托车齿轮为了增加啮合长度,采用了高齿制!

网友:
齿顶高系数小于1的短齿制,主要用于汽车拖拉机的齿轮,用以降低齿顶与齿根间的滑动速度,提高抗胶合能力!大于1的高齿,主要用于高精度的航空船舶齿轮,以达到重合度大于2。降低噪声,提高承载能力!

网友:
多谢2L大大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