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淬火轴承钢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3-04-24):
请问:加工淬火轴承钢用什么刀具?淬火硬度HRC58-60,车刀,断续切削,车外圆、内孔,端面V型槽

网友:
硬度这么高应该要CBN刀了,YS8不好断续切削,否则可以试试.

网友:
有图纸吗,1070682157@qq.com

网友:
太硬了吧

网友:
这个硬度也太高了,加工确实是难题

网友:
45度左右还能上硬质合金。楼主这样的,上CBN都够呛,断续切太伤刀了。

网友:
用超硬刀具,PCBN机卡片就行了,QQ917356007如果有难处请联系我,我可以帮您解决此问题。

网友(2013-07-02):
淬火钢断续切削加工用CBN刀具BN-S20牌号,
参考资料: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450

网友:
没事,这个硬度没什么难度。可转位刀片的话,买比一般的贵4倍以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用CBN是不二的选择,具体要看你的加工参数来确定牌号了!

网友:
用俄罗斯的整体CBN刀片。。。。。专门针对高硬度的重型切削。

网友(2013-09-01):
YS8有点老火,

网友:
发来图纸我给你做个配刀方案1440717850@qq.com

网友:
肯定得CBN

网友(2017-11-07):
高硬度的淬火轴承钢,推荐用立方氮化硼CBN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