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扭矩计算,求助

楼主(2013-04-24):
转速:1380/r   功率400w   扭矩是多少?

mengyuang3 -1 灌水~

网友:
这没有法算

网友(点评):
我隐约记得可以算。

网友:
1.扭矩=力*半径
2.转速*半径=周长,即距离
3.力*距离=功
如果可以算的话,估计就是这样了

网友(点评):
明智,搞清楚量纲计算就出来了

网友:
T=P/RPM*9549
  =0.48/1380*9549
  =3.32  N.m
个人见解,不足为据。。。。
若有蜗杆问题,我还能凑合。

网友(点评):
泛泛而算是这样的,电机的类型不明确,咋整?

网友(点评):
把每个数字后面的单位写出来如何。

网友(点评):
嘿嘿,把400w看成480w了,原来我比楼主还要粗心。。。。

网友A:
速度与必须与时间相关。
请楼主明示,这"转速:1380/r"表达了什么意思。
概念糊涂,也不是这样糊涂的。

网友:
基础不扎实,给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与必须与时间相关。
请楼主明示,这"转速:1380/r"表达了什么意思。
概念糊涂,也不是这样糊涂的。

楼主的每分钟转速应该是:1380转
电机是400W,(瓦)
求扭矩?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每分钟转速应该是:1380转
电机是400W,(瓦)
求扭矩?应该是这样的。

正解 呵呵

网友:
电机输出扭矩一般都是按公式T=9550P/N计算的,其中T为电机输出扭矩,P为电机功率,N为电机转速

网友(2014-02-22):
http://www.zhongguosou.com/education_graduate_course_tools/power_speed_torque.html

网友(2014-04-24):
提问之前,请先翻翻机械手册,虽然我技术一般,但这点还是知道的

网友:
T=9550P/N
P单位为KW,N单位为r/min T单位为Nm
现在这里的水平连百度都不如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