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请教社友

楼主(2013-04-24):
如图所示,将左边的阀门打开,两水箱里的水是可以排干净的,但中间两水箱连接的管子中的水能排出来么?

网友:
我感觉不能,根据连通器原理,两箱液面始终相平,第一箱水排干后第二箱也见底了,中间的连管不会产生虹吸现象,所以连管内水排不净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图应该和马桶类似,总要留一些水的。

网友A:
应该不能,跟出水口没有高度差

网友:
妥妥的排不出来。。那段水 没动力驱动是不会动的。

网友:
我也认为排不出来。

网友:
在中间连接管的最低处安装一个阀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认为不能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跟出水口没有高度差

如果出水口是朝下呢?

网友B:
我认为,左边是密封的,右边的是敞开的就能。

网友(点评):
左边密封的话形成负压,左边罐里的水都排不干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左边是密封的,右边的是敞开的就能。

是不是说反了啊,右边密封,才能排出吧,右边箱体内气体压缩,对水面有压力,放水时才能排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出水口是朝下呢?

也不能,要想排出来,就得改变中间的管道结构。

网友:
把最下面的一排横管联通。

网友:
排不干净的,这玩意就是个U型管,在底部偏上的地方打个孔。。管底的当然排不出的

网友C:
可别沉了,这贴子,有机会我也做一个这玩意!看看到底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别沉了,这贴子,有机会我也做一个这玩意!看看到底咋回事!

嗯 还是自己试验下才知道

网友:
不能 高度一样 无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出水口是朝下呢?

一样的排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