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螺纹刀片为什么分A G AG

楼主(2013-04-24):
    泛螺纹刀片 比如16ERA60  螺距 0.5-1.5
                              16ERG60          1.75-3.0
                              16ERAG60        0.5-3.0
16ERAG60不是包含 A60和G60吗?想不明白.

网友A:
不同螺距的牙尖平位不同,通用型的用来做小批量。大量生产的用通用型的刀片就不太耐用,其刀尖易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螺距的牙尖平位不同,通用型的用来做小批量。大量生产的用通用型的刀片就不太耐用,其刀尖易崩掉。

我想搞明白为什么通用的还分A ,G , AG,不是一个AG就包括了A 和 G 吗?

网友(点评):
是包括了,但用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螺距的牙尖平位不同,通用型的用来做小批量。大量生产的用通用型的刀片就不太耐用,其刀尖易崩掉。

能具体点吗?大哥.

网友(点评):
你查一下手册螺距3mm和螺距0.5mm的牙尖的尺寸,假入你一个月要做1万个3mm螺距的丝杆,就要选G型,选AG型你刀片都换不及。同样要是做样品的,从0.5到3的螺距全部一样做几个,就要选AG型,否则就要备A及G两种刀片

网友(点评):
这种规格的细分是基于生产经济性的考虑,而不是纯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大哥.

如果量大的话我肯定用专用 3.0的螺纹了.

网友(点评):
这个跟量大量小没多大关系,跟螺纹质量有关系。螺纹要求高的,就算单件你也只能用定螺距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