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节流与出口节流叠加,请教

楼主(2013-04-24):
最近在看轧机系统图时,发现节流阀的这种用法。不是很理解。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如图所示。这个各回路的负载和负载惯性比较大。

网友:
进油节流防冲击;回油节流产生背压。图1负载可能是有栽头现象;图2是多此一举。

网友A:
在液压中,进口节流和出口节流要同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液压中,进口节流和出口节流要同时用。

或者使用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