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圆盘正转反转一个角度,例如60度,可以连续转动。

楼主(2013-04-24):
如题,不要电控的,就是一个机械结构就可以实现的,如何通过一个油缸,然后再过通适当的机会就可以实现。想到两个棘轮只能够实现一个角度,不能让这个圆盘连续转动。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不懂,到底是换向还是分度?不过无论如何,都可以用凸轮结构来实现。

网友:
  圆盘的后方连一根和圆盘同心的轴,轴上用键连接套一根连杆,连杆末端钻一孔,和液缸杆末端形成转动副,缸体和机架之间再加一转动副。参数需要根据所需的角度设计,当液压缸杆伸出或回缩时就可以让圆盘转过相应角度,结构比较可靠。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是可以实现,不过这个只能实现转过一个特定的角度,不能让圆盘转过一圈,例如每次60度,六次就能转过一个整圆,你的这个不能实现,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180度旋转气缸+机械限位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我说的那个意思,要能转整圈的,

网友:
要转整圈的觉得可以改进我3楼的设想,把连杆换成一个类似棘轮的成型盘状零件,液压缸杆每一个来回次都推一次,液压缸需要加弹簧用于归位。再加上辅助的反向锁定装置,来确保定位准确。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可以实现单向运动,反那个棘轮做成对称的还要可以实现双向运动,就是稍微复杂一点,我还在想其 它的机构,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