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加工怎么编程?

楼主(2013-04-24):
一个外圆直径50CM,有个20CM的空的圆面,现在要在加工中心上打12个直径5CM的孔,孔距离中心40CM,要求12孔以30的夹角均匀分布在此圆表面。

求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明白,最好能提供图纸。

网友(点评):
您也回来数控板块,实属意外。听闻杨梅大侠精通齿轮之道。呵呵,想拜您为师

网友:
很简单的 ,你会ug不?

网友:
LZ会电脑画图的话,画出来,然后抽取点坐标,或者利用初中数学知识也能把坐标算出来,当然直接会用类似UG的这些软件编程最好,这个属于最基本的打孔编程,多学习下吧,就知道个答案没任何用处

网友A:
可以画图找坐标,也可以利用坐标系旋转这个功能指令

网友:
上图好一点

网友B:
兄弟加工中心用G83加G36坐标计算就可以了。G83X0Y0Z-25.R3.Q4.K0F150;G36X0Y0I40.J30.K12P12;

网友C:
由于楼主描述不是很清楚,按照我的理解,编程如下:
(将楼主所说的单位改成了毫米)
方法一(利用极坐标):
O1000(DRILL-D5)
T01 M06;
G90 G00 G15 G40 G69 G80;
G54 X0. Y0.;
S1800 M03;
G43 H01 Z50 M08;
G90 G16 X20. Y30;
G98 G83 Z-20. R3. Q8. F240.;
G91 Y30 L11;
G15;
G90 G00 Z200;
G91 G28 Y0. Z0.;
M30;
方法二(利用坐标系旋转):
O1000(DRILL-D5)
T01 M06;
G90 G00 G15 G40 G69 G80;
G54 X0. Y0.;
S1800 M03;
G43 H01 Z50 M08;
G90 G68 X0. Y0 R30.;
G98 G83 Z-20. R3. Q8. F240.;
R60.;
R90.;
.
.
.
R360.;
G69;
G90 G00 Z200;
G91 G28 Y0. Z0.;
M30;
方法三(利用宏程序):
将角度变化设为自变量,利用极坐标或者坐标系旋转组合编程。

网友(点评):
你太有耐心了呵呵 直接告诉他极坐标就好了 不用其他的那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加工中心用G83加G36坐标计算就可以了。G83X0Y0Z-25.R3.Q4.K0F150;G36X0Y0I40.J30.K12P12;

什么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楼主描述不是很清楚,按照我的理解,编程如下:
(将楼主所说的单位改成了毫米)
方法一(利用极坐标 ...

网友:
提此问题的人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画图找坐标,也可以利用坐标系旋转这个功能指令

坐标系旋转指令的编辑格式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标系旋转指令的编辑格式是什么?谢谢!

这个您可以百度一下咯,说的应该比较全面啦!

网友:
用cad绘图找数据出来  然后自己编

网友:
最好用软件编  手编重复太多太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加工中心用G83加G36坐标计算就可以了。G83X0Y0Z-25.R3.Q4.K0F150;G36X0Y0I40.J30.K12P12;

可不可以给我讲解一下g83程序中的k的含义?是起始角么?还有G36中的I J K P孔距是40的 I不是20么?J是相邻孔的夹角  KP都是12  什么意思?哪个是12等分的意思 另一个呢?多谢指教

网友D:
哎  我只能说HASS机床伤不起  g68公司根本就没有开这个指令  G15更没有了  G70 I20 J0. K30.  L12;

网友:
这个属于最基本的打孔编程

网友:
只要会ug类似的软件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G16G 17G 90;G 81X400Y0Z -20.F100;
G 91Y 30K 11;G 80;G15;G 91G28G0Z0;M 0;

网友:
很简单按钟表分布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  我只能说HASS机床伤不起  g68公司根本就没有开这个指令  G15更没有了  G70 I20 J0. K30.  L12;

如果您使用的HASS系统没有开通极坐标和坐标系旋转功能,由于您所描述的图样太简单了,您可以尝试利用三角函数用宏程序的方法编程,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事!